GPS定位系统可以控制吗?

楼主(2013-11-21):
汽车里的GPS定位系统可以用电脑来控制吗?

有点好奇,GPS也是移动设备,现在不是有电脑控制移动设备的软件吗?那是不是GPS也可以控制。

网友A:
    当然可以,现在有些电脑类似于手机一样带有 GPS 传感器,就可以定位了

网友B:
GPS说白了就是一个差时信号分辨系统,知道原理你自己考虑

网友C:
GPS信号可以控制,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美国的巡航导弹就是使用GPS定位,伊拉克人就用苏联产的GPS干扰器,给巡航导弹发假的数据信号,试导弹偏离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现在有些电脑类似于手机一样带有 G...

额,,我是说用远程软件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信号可以控制,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美国的巡航导弹...

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