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

楼主(2013-11-21):
tk6070ip是不是威纶生产的、我昨天买了两个触摸屏都出问题、写好程序一分钟就白屏了、一起用iH都没有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A:
是的,比较低端的型号,具体问题可以咨询威纶客服

网友B:
应该不会吧,我这边也用了不少IP的,还没反应有什么问题

网友C(2014-02-24):
这个要重新更新一下你的软件!!写程式的软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