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5转矩控制和自学习的问题

楼主(2013-11-21):
一台老的设备,卷取部分采用G5转矩控制,在空载运转后速度很慢,没有达到设定速度,电流却超过额定值,过一会儿就报OL2(过载)。是什么问题?

怀疑电机模型没有建好,重新做AUTO TURNING,发现转速这个参数原设置为1750,而频率是50(4极电机),就将其修改为1470,不改的话就会出现参数设置不正常的提示而无法自整定。然后开始自整定,电机转了一下,报PG OPEN,检查编码器似乎也没问题,关键是另一台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然后我想改控制方式,由带PG矢量改为无PG矢量,但一改就出现OPE08,郁闷哪!!!

楼主:
弄明白了一个问题,在力矩控制模式下必须采用带PG矢量控制,所以控制方式改不了。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可以先尝试在带PG矢量控制下用速度控制模式,看看运行是否正常。

   如果也达不到设定速度而且电流值很大,有可能是编码器相序接反,试试更改一下F1-05。

   另外如果可以手动拨动电机轴的话,可以转一下电机轴,然后监视U1-05参数,

   看是否能正常检测电机转速。

   改成无PG矢量后会报OPEN08应该是因为在H1、H3参数里设置了只有PG模式下

   才能使用的功能,比如转矩指令等,更成别的就不会报了。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2014-01-23):
学习了,谢谢安川客服

网友C:
无测速的控制在汇川和正弦可以实现,当然效果就比带测速运行差多了

安川的在印刷机上用得多了,关键是参数的设置,不用盲目相信自动优化参数的

网友C:
如果你的参数是定正常的话,检查一下接线,这种现象很多是编码器的AB线接反了或信号断线和短路,出现的现象是一样的

无测速运行你可以设置成速度模式检验变频器是否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