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和台达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3-11-21):
信捷xc3plc和信捷触摸屏与台达变频器通信  启动停止  正反转都可以  但是频率在屏幕上显示不出来  是没有与变频器通讯上吗?  触摸屏上修改频率后在plc里可以看到数值变化  就是变频器上的频率没有变动和动作

网友A:
应该是频率写入出错所致

网友B:
信捷是RUT模式的,你看看有没有对,台达是标准modbus,这两个是很容易通讯上的。plc和plc通讯好的很,台达主站通讯快,信捷从站又便宜

网友C:
楼上说的不对,通讯肯定是PLC做主站,若是上面显示不出来,看看变频器有没有设置通讯模式

网友D:
变频器参数设置对吗。如果正反转启动没问题,应该是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和通讯地址问题

网友E(2015-07-19):
访问地址有没错啊?可以控制加减速时间啊,控制速度,启停正反转,几乎所有参数都可以在触摸屏上设置的

网友F(2018-10-15):
楼主。。。查看程序

网友G(2018-11-22):
引用 网友E:
访问地址有没错啊?可以控制加减速时间啊,控制速度,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