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32求助!谢谢大家

楼主(2013-11-21):
大家好!我的RSView32一开始还可以与Logix 5000联机,可是几次之后就不能连接了,并且当RSView点运行按钮时,初始设置的红色不显示,却显示透明,如下图一样,求大神相助!谢谢!十分感谢!

网友A:
rslinx能连接上吗

网友B:
没连上肯定不显示红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linx能连接上吗

这个问题解决了,应该是因为节点设置的问题,谢谢哈!我还想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如果我想要的图,RSView32库里没有怎么办?

网友C:
慢慢画,要不就通过用ole插入图片。

楼主(2014-01-07):
引用 网友C:
慢慢画,要不就通过用ole插入图片。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linx能连接上吗

您好!还要请教您一个问题,我用RSView32生成数据记录,与access数据库连接,生成表格如下图:

这个表格里的后三项什么意思?0、1、2、3分别代表什么?谢谢您!

这个中的status、Marker什么意思?还有Val怎样才能把三个标签值分成三列?这样显示的在一起了呢!谢谢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