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的封装与识别

楼主(2013-11-21):
 1 封装

  集成电路的封装形式是安装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用的外壳。它不仅起着安装、固定、密封、保护芯片及增强电热性能等方面的作用,同时还通过芯片上的接点用导线连接到封装外壳的引脚上,这些引脚又通过印制电路板上的导线与其他器件相连接,从而实现内部芯片与外部电路的连接。封装技术的好坏又直接影响到芯片自身性能的发挥和与之连接的印制电路板(PCB)的设计和制造。因此封装形式是至关重要的。

  集成电路的封装形式有多种。按照封装外形分,主要有直插式封装、贴片式封装、BOA封装、CSP封装等类型。按照封装材料分,主要有金属封装、塑料封装和陶瓷封装等。常见集成电路的封装形式如表1所示。

表1 常见集成电路的封装形

续表:

 2  集成电路的引脚识别

  集成电路通常有多个引脚,每一个引脚都有其相应的功能。使用集成电路前,必须认真识别集成电路的引脚,确认电源、接地端、输人、输出、控制端等的引脚号,以免因接错而损坏器件。

  几种常见的集成电路封装形式及引脚识别如表2所示。

表2 几种常见的集成电路封装形式及引脚识别

 续表:

 集成电路的封装形式有晶体管式封装、扁平封装和直插式封装。集成电路的引脚排列次序有一定规律,一般是从外壳顶部向下看,从左下角按逆时针方向读数,其中第一脚附近一般有参考标志,如缺口、凹坑、斜面、色点等。引脚排列的一般顺序如下。

  ①缺口。在集成电路的一端有一半圆形或方形的缺口。

  ②凹坑、色点或金属片。在集成电路一角有凹坑、色点或金属片。

  ③斜面、切角。在集成电路一角或散热片上有斜面切角。

  ④无识别标记。在整个集成电路上无任何识别标记,一般可将集成电路型号面对自己,正视型号,从左下向右逆时针依次为1、2、3……

  ⑤有反向标志“R”的集成电路。某些集成电路型号末尾标有“R”字样,如HA××××A、HA××××AR。若其型号后缀中有一字母R,则表明其引脚顺序为自右向左反向排列。例如,MS115P与M5115PR、HA1339A与HA1339B、HA1366W与HA1366WR等,前者其引脚排列顺序自左向右为正向排列,后者其引脚排列顺序则自右向左为反向排列。

  以上两种集成电路的电气性能一样,只是引脚互相相反。

  ⑥金属圆壳形。此类集成电路的引脚,不同厂家有不同的排列顺序,使用前应查阅有关资料。

  ⑦三端集成稳压器。一般都无识别标记,各种集成电路有各种不同的引脚。

网友A:
很不错的资料,搞PCB开发,必不可少的资料。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的资料,搞PCB开发,必不可少的资料。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