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干扰问题

楼主(2013-11-21):
想询问下如何解决变频器干扰造成的通讯异常,具体的解决方法都有哪些?

网友A:
可以选择屏蔽性更好的双绞线,也可以接一下地线。

网友B:
用RS485通讯方式,线要用质量好的屏蔽双绞线。

网友C:
可以试一下屏蔽双绞线,注意接地

网友D(2013-12-23):
采用双屏蔽层双绞线,动力线跟控制线与信号线间分开走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采用双屏蔽层双绞线,动力线跟控制线与信号线间分开走线。

说的没错!双绞屏蔽线穿管走,和动力线分开走。

网友F(2014-02-07):
双绞屏蔽线,还有就是做柜子的时候,安排变频器的位置时尽量远离通讯部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采用双屏蔽层双绞线,动力线跟控制线与信号线间分开走线。

 另外将变频器和PLC的信号地线连接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采用双屏蔽层双绞...

赞一个!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双绞屏蔽线,还有就是做柜子的时候,安排变频器的位置时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