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STL求助

楼主(2013-11-21):
刚刚接触西门子STL,很基本的逻辑关系有点看不懂,例如下图所示的基本逻辑关系用STL该怎么表示

主要是输出Q0.2从前面条件分支下来不知道怎么写,请大侠们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没人帮忙

网友A:
LD     I0.0
A      I0.1
LPS
AN     I0.2
=      Q0.0
=      Q0.1
LPP
=      Q0.1

网友B:
菜单栏上的视图-->STL,程序自动转成STL查看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菜单栏上的视图-->STL,程序自动转成STL查看方式了。

 转STL后会自动生成多余的一些辅助语句,和直接写的STL还是有区别的 我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     I0.0A      I0.1LPSAN...

 谢谢,不过编程手册里没找到LPS和LPP啊??我们项目的程序里也没看到这俩???s7-300的

网友A:
只知道这二种编程方式的却不一样,还听说STL能实现一些梯形图不能实现的功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而且300我只能望而却步

楼主:
另一个逻辑问题,请先看下图:

红色标记处的E82.0和上面哪些条件做逻辑与运算呢?因为以上是在同一个程序段里,所以也不是能量流的起始处条件,有点搞不懂?

网友C:
方向就错了,我不觉得有什么必要去专门花精力重学语句表。

其实语句表就算要学也是很简单的,关键是语法。指令+(操作对象地址1、2、3……)+结果

然后就是一些结构化的语法问题了,无非就是堆栈啊之类的,平时用T型图的时候没事就转化过来看看,慢慢的自己就有感觉了。

至于转化的语句表会产生一些冗余语句,时间长了你自己就明白了。其实就是个熟能生巧的事情,跟学习魔兽、CS、星际红警什么的快捷键差不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向就错了,我不觉得有什么必要去专门花精力重学语句表。...

 谢谢,我不是刻意去学习语句表程序,只是为了监控语句表来查故障而已,基本理论不懂,一些简单的开关逻辑问题导致的故障原因徒手找不到,比较无奈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方向就错了,我不觉得有什么...

我晕,你居然习惯用语句表来查故障。。。

要知道汇编语言首先是有语句表,然后为了方便工程师理解应用和查故障,才发明的梯形图。。。现在你非要舍本逐末,放弃简单直观的梯形图,而用语句表来查故障。。。

我的三观在风中凌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老四同志,我很无奈的说我这里的STL百分百的不能转化为LAD,如果是你查故障你还有什么更神奇的方法?

网友C:
如果程序不是自己写的,那确实有点头疼。要想维护一个控制程序,首先得知道程序是什么意思吧。

建议你最好想办法把对方的程序翻译过来,翻译成梯形图,这样也能让自己对整个程序的逻辑深入的了解。当然,翻译的前提是你已经把程序吃透了,如果对这个程序你可以还原成梯形图形式,那么就意味着这个程序已经被你吃透了。

从语句表到梯形图,最关键的就是指令,语句表因为不需要表示并联关系,所以都是串行流程,先后的顺序。简单说一行就是一个指令动作(复合指令例外,比如小循环啊之类的,会在后面的某个地方突然冒出一个指令标记来),得出一个结果。你就逐行翻译,对照着用户手册应该还是可以的。实在过不去的坎,再上坛子说出来就O了。

网友D:
第一个梯形图的STL语句可以表达为:

A  I0.0

A  I0.1

=  L0.0

A  L0.0

AN I0.2

=  Q0.0

=  Q0.1

A L0.0

= Q0.2

//------------------------------------------------------------------------------------

红色标记处的E82.0和上面没有逻辑条件关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一个逻辑问题,请先看下图:红色标记处的E82.0和上...

第一句开头这个A,其实就是个开头,说明你下面的逻辑也是个与逻辑,如过第一句的是O,那么下一句也是个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