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pc与plc通讯错误

楼主(2013-11-21):
各位大侠求助:

现在使用倍福的ipc与plc时常出现通讯异常,不知是ipc的问题还是设置的问题。请教如何判断问题及解决。多谢多谢。

网友A(2013-12-24):
PC和PLC是以很么方式通讯的?232/485,CAN?

成都工控机、成都工控主板、成都定制工控机

成都凌电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atiosys.com.cn

028-68185043

028-68187343

网友B(2018-03-10):
论坛里面有个资料,有VB.NET和C#的源代码,我测试过可以读写数据的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3/749691_1.shtml

网友C:
感觉关于倍福的资料太少了。但是你的IPC和其它PLC通讯应该是靠485通讯的吧

网友D(2020-04-21):
引用 网友A:
PC和PLC是以很么方式通讯的?232/485,CAN...

倍福PLC怎么和电脑连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