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 RTD 热电阻模块测量温度,温度比正常值低,反应速度慢。

楼主(2013-11-21):
我用EM231 RTD热电阻模块测量温度,探头一直放在室温没动,温度是18度,而用万用表的热电偶和单片机控制的DS18B20测量的室温都是21度。

另外我用打火机烧热电阻探头,温度变化的比较慢,好半天才能上升到五六百度。而万用表的热电偶一下就飙到五六百度了。

有谁知道上面这两个原因是怎么造成的吗?还是本来就是这样?我的接线都是按照手册接的。

程序就是:

LDN    M0.0
MOVW   AIW0, VW0

然后仿真观察AIW0的值除以10就是温度。

网友A:
传感器至PLC的距离远不远,应该不会反应这么慢,真不行就400-810-4288西门子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