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切割问题

楼主(2013-11-21):
机器人如果切不圆怎么调试,切圆成椭圆或者圆里有一小段直线

网友A:
椭圆还好要是橄榄型就更不好调啦!特别是在那个尖锐的转弯处

网友B:
   机器人切割?  我现在正在学习,还 无从 下手呀?

网友C:
机器人版主现身啊

网友D:
这种微小的误差最难调了保不准是机械问题。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本来想切一个圆,结果变成了椭圆是吗?

         这是机器人精度问题,一方面是机械精度,另一方面是控制精度。

          如果是机械精度,希望从机械方面提高设计和加工精度,如果是控制精度那就只能在控制器方面改善精度,或者更换控制器。

           不知道这样是否解答了你的我问题。希望你把问题再描述清楚点,方便大家接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