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控制语音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3-11-22):
   我是工控新手,想向各位老大哥请教一下S7-200PLC与语音芯片连接的问题。

----------------------------------------------------------------------------------------

   需要的功能是可以读取SD卡,可以播放/暂停SD卡中的MP3,可以选择上一首和下一首。

----------------------------------------------------------------------------------------

   目前确定的已有的设备是S7-200PLC,和一个功放电路配喇叭;需要一个可以插SD卡的语音芯片。

我想请教的是:

   1.具体采用哪个型号的语音芯片?

   2.语音芯片和PLC之间用什么方式连接,需不需要添加电平转换之类的电路?

   3.PLC控制上一首/下一首时,是直接用DO控制语音芯片,还是需要发什么指令呢?

   希望回答越具体越详细越好,致谢!

网友A:
    这个还真是没有搞过呢,这个语音播放有 485 通讯不?与 200 通讯控制 ?

还是外接按钮功能控制 ?

  期待高手来解说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5278_1.shtml

网友B:
S7-200通信口控制语音模块顶 1踩 0回复 1 | 人气 18 | 打印更多1

王秀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3-08-30 09:25:42 楼主管理 先要选择具有RS485通信功能的语音模块,并在语音模块中录制你要播放的语音,语音模块的A和B连接S7-200通信口的3和8,按照语音模块的要求,在S7-200中编制相应的程序。我在原有的S7-200控制的提升机教学设备上,加装了40多段语音学员在操作时,根据语音:讲解操作过程,现在的状态,操作的错误,下一步要做什么,故障的性质及处理等,能够很快的掌握操作。开始时,用PLC的11个触点,用矩阵的方式,控制3X8=24段语音,后来改用了通信控制,省去了PLC的扩展模块,还增加了语音段,通信控制可控200段语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是没有搞过呢,这个语音播放有 485...

是有接到PLC上的外接按钮控制的,具体如何选择语音模块这正是我的问题。。。控制方式我也一头雾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7-200通信口控制语音模块顶 1踩 0回复 1 |...

请问有详细一点的说明吗?需要是可以插入SD卡,播放SD卡中的MP3

网友B:
有可插SD卡的(语音模块),

你去淘宝搜吧,

用S7200的接点控制,

比通信控制要简单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插SD卡的(语音模块),你去淘宝搜吧,用S7200...

谢谢,如果用24V接点控制,需要接一个电平转换器吧?

网友C(2016-04-02):
可以看看DMK01FS模块,直接标准的modbus协议RTU,使用非常简单,qq1405402512

网友D:
走通信是最好的方式了

网友E(2018-08-14):
需要连接类似音乐喷泉控制器,将音频信号转成模拟量信号输出,不是一个语音芯片就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