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26和222自由口通讯反应时间是多久?

楼主(2013-11-22):
我用西门子226和222两个plc通讯,想把从站222上采集的流量计的高速脉冲信号传给226来计量,这个反应时间对精度会不会有影响啊?

楼主:
因为现在流量计记录到的数字不是很稳定,猜测是因为信号传递的慢,阀门没能及时关闭,导致流量计计数不准,有没有这种可能?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没?波特率我都设置为19.2了。

我用触摸屏连主站的226plc,两个plc上都有一个气缸,加了两个手动按钮分别控制,感觉从站上的这个气缸反应比主站上气缸慢很多

网友A:
有通讯就必有延时,不过应该不会慢很多,中断没有做好吧

网友B:
通讯的延迟肉眼能观察出来?不会吧,肉眼能观察出来至少要200MS以上,这时间,通讯早就超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的延迟肉眼能观察出来?不会吧,肉眼能观察出来至少要...

也就是说我流量计检测到的数字不稳定不是因为通讯延迟造成的?那还有其他什么原因么?而且这两个气缸反应速度是明显不一样的,这又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通讯就必有延时,不过应该不会慢很多,中断没有做好吧

我没有用到中断,只是单纯的把流量计采集到的信号作比较,达到目标就输出一个复位的信号,关闭阀门,其他的管道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只有从站上的这两个阀门最后给出的液体计量精度相差有点大,主站上的则相对比较准确

网友C:
对精度没有影响,只要对实时响应要求不高,通讯延时在认可范围内就完全可以。

网友D:
    你是从cpu222采集模拟量,然后比较数据,到阀值就调用发送通讯给cpu226,让226去控制电磁阀?还是cpu226采用通讯轮询来查询cpu222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从cpu222采集模拟量,然后比较数据,...

从222中采集到的高速脉冲数传递给226进行比较,到目标值之后由226发出停止命令,控制流量的这几个阀门都是由226进行控制

楼主:
对: 秦君_1 对精度没有影响,只要对实时响应要求不高,通讯延时在认可... 内容的回复!现在由222采集信号进行控制的阀门误差有时会在500g以上,有时又会相差不大,而226直接采集信号控制的阀门精度则稳定在20g以内,除了通讯延时,我想不到其他的可能性。控制阀门的启动电磁阀都是装在同一个底座上,感觉气路的原因可能性不大。有人说要加滤波电阻,想请教一下应该怎么加?加多大的?

网友D:
         这种问题你在这里也问不出什么答案来的,只能靠自己查找原因。我的直觉会不会是干扰引起的,这精度跟通讯延时是不搭边的事情。

          你要试出来也不难,改一下程序,把两个流量计的信号都用cpu222测量看看误差是多少,如果都用cpu226测量看看误差是多少。

          还可以直接用示波器测量一下脉冲信号,看看脉冲有没有发生波形畸变而产生计数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你在这里也问不出什么答案来的...

我226上有6台流量计,222上有两个,现在226上的计数相对比较准确的,只有222上两个流量计计数偏差较大,所以我才会有这种怀疑的,另一台设备是226和224各采集6个流量计的信号,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224上的计数有偏差。还是说我的通讯方式有问题?我是用屏蔽线连接两个plc的3 8,然后用NETW和NETR指令来传输数据,这样可以么?这边没有示波器,设备在工厂里面。

网友D:
既然226是准确的基本可以排除干扰。

如果你通讯是用定时中断来轮询的,通讯延时时间会比较大,如果你的流量的变化是很快的,那可以是延时的关系导致控制精度变差。可以换一种方式编程,cpu222采集数据和比较数据的程序都做到本地,有比较输出变化马上调用发送程序,去控制cpu226的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226是准确的基本可以排除干扰。如果你通讯是用定时...

我今天找了一下西门子的客服,他们告诉我这个通讯时间是百毫秒级的,所以基本可以确定是他的问题了,我现在也在想像你说的那样改程序,只让他传递开关量,这样会不会影响小点。不过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搞完程序之后似乎传输的数据超过了8条的限制,对他这个限制不是很理解。

网友D:
       如果发送字节数不够,不要用PPI主站的netw编程,用自由口编程通讯的xmt和rcv编程,最大256字节,肯定可以了。

       但是你这里不需要发送很大数据的,cpu222比较之后就是送出2个位数据而已,发送一个字节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这份程序的时候,数据通讯不上。不太清楚为什么会出错,这儿M13.2监控值为2#1

楼主:
而用这份程序的时候,就能够正常使用

网友D:
程序结构做一些调整,如果6台仪表需要分别进行阀值设定,那么就是6个字的数据,如果需要控制开启和关闭,再用一个字节的数据,一共13个字节的数据需要进行通讯传送,用一次读写完成,这样就会减少很多的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结构做一些调整,如果6台仪表需要分别进行阀值设定,...

谢谢你的建议,我现在把程序做了一下修改,哪个plc采集的信号就由哪个plc进行控制,另外222plc上阀门的启动信号由226通过外接了一个输入点来进行控制,现在阀门的反应速度肉眼基本分辨不出来了。另外发现似乎这个指令只能传递双整数,不能发浮点数,所以做了一些数据类型的转换之后,现在设备精度已经稳定下来了。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D:
弄好了就好。

        通讯发送浮点数与发送双整数应该一样的吧,这个我没有试验过,因为浮点数在寄存器里面也是以二进制表示的尾数和指数两个部分。只要在发送和读取的时候四个字节的高低位次序不要出错应该是一样的。

        现在我在弄S7-1200的PLC,通讯是以太网连接的,速度比现在的RS485要快的多了

网友E:
用MODBUS通讯比NETW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