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示波器

楼主(2013-11-22):
请专业认识解答小弟的几个问题
1.维修变频器驱动得用多少M的示波器
2.有的变频器拆掉模块后上电或者运行会报故障,怎么测试波形?
3.有人说可以用示波器测试变频器霍尔互感器的波形,那是怎么测的啊!就测试输出和地的波形吗?

网友A:
看朋友修变频器很少用到示波器,量六桥驱动的好坏也是将一些点短路或者拉高,来量电压。建议你去找点资料看看,一般网上都有的,然后再决定要买不,实际买应该一般的示波器也可以了。因为变频器一般载波高的也就10KHz多;而晶振都是直接量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朋友修变频器很少用到示波器,量六桥驱动的好坏也是将一...

你好!你所说的资料是不是怎么短接去掉保护,从而使变频器在没有模块的情况下运行,测试出波形

网友C:
直接上100M的数字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