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DC24V开关电源的接地端子与0V端子短接问题

楼主(2013-11-22):
明纬DC24V开关电源的接地端子与0V端子短接是否可以降低系统内谐波通过开关电源向DC24V电路传输?

开关电源的DC24V输出电源有谐波干扰,加了隔离变压器,谐波降低很多,但是还是有,把变频器关了就没有了,这个干扰,开关电源输入、输出电路怎么处理比较好地消除谐波?

------------

零序电抗器

零相电抗器就是个磁环,直接套在3相的入侧或是出侧。
目的是为了抑制外界的干扰。
如果不安装,有变频器的话,可以监测到相电流有较大的不平衡。

这个谁用过?

网友A:
这种谐波一直是个难搞的问题,其实可以在线缆上做做文章

网友B:
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另外把变频器的输入输出套磁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另外把变频器的输入输出套磁环。

网友D:
变频器增加电抗器,AC或者DC都可以的

也可以加零序电抗器

这样就可以消除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增加电抗器,AC或者DC都可以的也可以加零序电抗...

零序电抗器,可以再详细点介绍吗?

楼主:
零序电抗器

零相电抗器就是个磁环,直接套在3相的入侧或是出侧。
目的是为了抑制外界的干扰。
如果不安装,有变频器的话,可以监测到相电流有较大的不平衡。

这个谁用过?

网友E:
我这边加个磁环,效果很好.

网友F(2014-02-11):
加这么多东西,还不如买一个好的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