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plc如何用时间继电器实现循环

楼主(2013-11-22):
不用plc如何用时间继电器实现三台泵的循环,问题出在第三个时间继电器得电后不能实现循环,求指导。

网友A:
用步进指令很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步进指令很容易实现

只用时间继电器和普通继电器实现循环功能,不用指令的

网友B:
三个延时时间继电器,加两个中间继电器,应该可以

网友C:
出个电路供参考:

  J1~J3为通电延时继电器,定时10秒,J4为断电延时继电器,定时1秒(据实际情况可改动)。该电路增加了J4,目的 就是确保J1~J3能循环依次启动:当J3得电且延时10秒后,J3动作,其常开触点闭合,使J4得电且立即动作,其常闭触点断开,使J1~J3失电恢复初始状态,J4失电不是马上动作,它需延时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初始状,故使J4触点断开时间加长,可确保J1~J3的可靠断开,J4延时时间到,J4动作,其常闭触点闭合,使J1得电开始延时。。。进行第二次循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