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寄存器不够用,怎么样扩展?

楼主(2013-11-22):
产品型号多达几百种,每种型号存储的数据内容要三四百个字。用文件寄存器只能存到几十种。有什么办法扩大文件存储空间?或者外扩U盘都行,有什么好的方法行得通?

网友A:
PLC的存储是外扩不了了,最好的办法是用HMI的配方,而且如果HMI的内部存储不够用,还可以外加SD卡。绝对能满足需求。

网友B:
建议采用楼上的说话,用人机的32位配方,配方存贮位置选择SD卡或者U盘,不过可能速度会慢一点。

楼主:
我看了一下,屏上可以存在RW中,那就直接存在RW中就行了,为何说“配方存贮位置选择SD卡或者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