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软起动器和液态软起动器的区别

楼主(2013-11-22):
                                                   固态软起动器和液态软起动器的区别

液体电阻起动器:YRQ系列液体电阻起动器是为改善大中型绕线式交流异步电动机的起动性能而研制的新型起动器,它是通过在电机转子回路串入液体电阻,自动无级调整电阻阻值使其由大变小最后为零,进而实现电机降压无冲击地下滑起动。适用于建材、冶金等行业的球磨机、风机、轧机、破碎机、水泵等70-6000KW电动机的重载起动。
   固态电阻起动器:YGQ系列固态软起动器是在电机定子回路中串入可控硅,并根据电机功率和负载状况,通过调整可控硅的导向角,将电机的起动电流控制在设定值上,进而实现电机的恒流软起动。适用于建材、冶金、矿山、化工、石油、供水、供暖、制药等各行业400KW以下交流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降压起动和节能控制。
   高压软起动方式有很多,你说的固态指的是可控硅的固态软起,液态指的是液态水电阻软起。总体来说,“固态”比“液态”好!
液态水电阻的降压启动方式可变电阻一般由水和电解质组成,利用极板的移动或通电后水温的变化来达到电阻的变化,前者简称“液态式”,后者简称“热变式”。 我们暂且统称之为水电阻式。可变电阻式减压起动为能量损耗性减压起动,起动时把大量的能量消耗在水电阻上,然后逐渐向电动机转移能量,使电动机升速。

水电阻减压起动有如下的主要弱点。
(1)由于起动电流的设定值是由汽化电阻决定的,因此在水汽化之前的很短时间内水电阻很小,这时的电流会远大于设定值,在电网容量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此大电流会使电网电压急剧下降,影响其他设备的正常运行,失去减压起动的意义。
(2)汽化电阻与许多因素有关,如环境温度、极板情况、电源状况等,因此起动电流的控制精度很差,变化范围大。
(3)起动时产生的热量使水升温,要再次起动则要等水降温后方可,因此对连续起动次数是有限制的,电动机越大越不允许连续起动。
(4)水电阻减压起动时,有时会发生汽化电阻太大,起动电流不能跨过门槛值的情况造成起动失败(尤其是热变电阻式)。这也是水电阻式的起动电流设定值不能较小的原因。
(5)水电阻减压起动时,常常把水电阻接在电机的星点处,开关关合时,全电压加在电动机绕组的首端,产生操作过电压的情况与全压直接起动的情况是一样的,会对电动机的绝缘造成很大的伤害。
(6)水电阻减压起动时,起动电流设定值一般在3IN以上,时机端电压在0.6UN左右,仍会产生较大的转矩冲击,对电动机和机械设备都会造成较大的伤害。
(7)水电阻减压起动时,因一开始便有较大的电流值,因此电动机仍有较大的加速度,在润滑油尚未到位的的情况下电动机有较高的速度,仍会形成干磨,影响轴 承寿命。与低压电动机软起
动技术的性能相比,水电阻的弱点似乎偏多了些,如果把它称之为软起动实在是有些不妥,故暂称之为改进型减压起动方法。
可控硅的固态软起采用可控硅串联技术的中压电机软启动装置对元器件特性参数的一致性要求很高,元器件的筛选率很低,而且筛选仪器的价格很高,这致使装置的 价格较高。另外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元器件的参数还会发生变化,使元器件的均压性能降低,极易造成整串元器件的损坏,使这种装置的可靠性降低,一旦元器件损 坏,用户很难修复,另外价格也很高。可控硅串联式软启动装置的输出电压连续可调(从零开始),因而不会产生过电压。
襄阳进相器厂家|湖北进相器厂家|静止式进相器|变负载进相器|高低压无功补偿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