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跪求 如何在三菱PLC中实现计数后能在显控触摸屏上显示出来

楼主(2013-11-22):
各位老前辈好,我是刚学的一名菜鸟,现在有一个问题向各位请教,我在PLC 三菱FX1N中如何设定一个计数器,让每接通一次,数值增加一次,并且在触摸屏上可以显示出来,主要是如何实现累加的问题。具体是启动X0,计数器清零,X4启动Y2,Y2每接通一次,计数器增加一个计数,X0为电源总开关,我现在是假设设定Y2启动C0,然后将C0的数据写入D4,触摸屏每次可读取D4的数据,但如何才能将每次接通Y2的数据每天累加起来,并且将自设备运行以来的所有数据放在掉电保持的数据里,可查看自设备运行以来的设备运行总次数。谢谢。谢谢。

看了这么多高手的回复,首先表示感谢,谢谢大家,但不会写累加和上升沿的程序啊,有高手帮帮忙,能把这一段程序发到我的邮箱吗,568808670@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可以这样,Y2启动一次,用Y2的上升沿脉冲来直接控制D4自加1次,这样D4里面存的就是Y2的启动次数

网友B:
用供电保持D200-D511

网友C:
  用带有断电保持的 D 数据区进行记录保存,然后在 程序中做一个记数程序,当有 Y2 的上升沿脉冲来直接控制 D4 自加1次 然后将 D4 在 屏中显示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热心的回复,但我用了上升沿后,还是计数上出问题,每次只能记一次数,不能累加,很郁闷,求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下原因在哪

X0 电源总开 X1 电源总关 X2 运行电源开 X3运行电源关 X4 低液位开 X5高液位开

现在是每次只能计运行1次,第2次运行再不计数了,谢谢谢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热心的回复,但我用了上升沿后,还是计数上出...

从你贴的程序里面完全看不到计数器,给你3种建议

1.直接使用掉电保持(锁存)计数器

2.使用C计数器,把常数K换成D(注意用D200以后掉电保持的)

3.用BIN加法指令INC,(注意用D200以后掉电保持的)

如果计数很多的话要考虑16位不够用就用32的

网友D:
楼主如果还不明白的话可以加我QQ:4082833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问题已经解决,多谢,多谢

网友E(2016-07-04):
好,学习了,赞一下,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