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DA-AB驱动器怎么和三菱PLC接线和控制

楼主(2013-11-22):
驱动器和PLC接线不知道怎么接,按照说明书上的接线图但是有很多线没引出来,现在外面引产的线有(CWL/CCWL/EMGS/SIGN/PULSE/SON)现在驱动器上报错(ALE 11)该怎么处理

网友A:
ALE11是电机编码器线没接或者异常。主要看你采用何种模式控制,位置的话,一般有脉冲,方向及使能就能运转了,然后脉冲用PLC的话,一般采用共集极模式,然后注意将其他输入端子定义功能取消掉,默认左右极限信号是常开,不取消会报ALE14和ALE13

网友B:
查手册,上面有接线方式的,故障报警查询也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E11是电机编码器线没接或者异常。主要看你采用何种...

 怎么接线哦   能告诉我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