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无故报警停车

楼主(2013-11-22):
变频无故报警停车 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一下,变频器是西门子G120 没有PLC和触摸屏 ,输入输出电抗器都加了 有时通讯故障 有时CU错误 CU版本不对  有时候断电复位就好了 有时候断电复位也不行 还是报故障 怎么办

网友A:
软毛病。应该可以修复的。有需要的Q我。QQ2357798.电话18918900801.

网友B:
报什么故障?

你可以设置让出现故障后依旧不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