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有项目的完整程序,如何知道上载密码

楼主(2013-11-22):
我有一台进口机器的原程序(整个Project的),CPU为IM151-8 PN/DP,包括硬件配置,各种块和源程序,经过网上的方法现在已经可以在线监视,但不能上载和下载,请教各位大神怎样才能得到密码呢?我的邮箱49939617@qq.com

网友A:
你既然有程序,你把PLC里面的程序清掉,重新再下载下去就行了。下载之前把在硬件中把PLC设置的密码改了就行,或者是不用密码。

网友B:
  密码 你这个要问厂家要啦

网友C:
你有源程序,就会有办法的!我可以给你解一下……

网友D:
楼主说的是也不能下载,难道下载程序还有限制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有程序,你把PLC里面的程序清掉,重新再下载下去...

网友F:
学习中  哈哈   来挣个积分  想下东西 就是没积分啊

网友G:
有源码程序,还在乎密码吗?

实在担心的话,新买一个CPU+存储卡,下载测试即可

网友H:
清空存储卡,重新下载

网友I(2019-10-18):
plc有ID,或者叫识别码,下载时需要输入的,否则下进去也不执行啊

网友J(2025-12-23):
能不能清空PLC,重新再下载啊

网友K:
按源程序写一遍重新配置硬件组态里面的权限信息就好了

网友L:
去密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