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x-p里的数据寄存器D前面加* 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3-11-22):
欧姆龙cx-p里的数据寄存器D前面加*  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代表以BCD方式来进行DM/EM区域的间接寻址。

例如*D100,当D100中的数据为BCD码200时,那么*D100实际操作对象就是D200

网友B:
间接寻址!如:MOV *DM100  LR00  DM100内是0234 也就是DM234中数据传送至LR00

网友C:
这就是间接寻址,或者叫指针寻址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间接寻址,或者叫指针寻址吧。

这个只能叫DM/EM区域的间接寻址。

欧姆龙中的指针寻址是通过IR,DR寄存器来实现对于全内存地址的寻址的。

网友D:
间接寻址

BCD方式来进行DM/EM区域的间接寻址

网友E:
类似于指针的功能,好像是叫间接寻址。

网友F(2014-08-18):
就是这个软件做的一个符号  来区别地址  记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