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会不会烧坏???

楼主(2013-11-22):
漏电保护器只有漏电保护功能,没有短路保护功能,如果下端口相线跟零线短路,漏电保护器会不会烧坏?

网友A:
哪位师傅告诉你漏保没有短路保护功能!

网友B:
不好意思,我试过短路,开关跳了,送上后一切正常。

网友C:
  哪位  师傅 或 是老师  告诉你漏保没有短路保护功能!

网友D:
额定电流32A;Im=500A

In是过负荷脱扣器的额定电流,
Ir是长延时过负荷脱扣器整定电流,
Isd是短延时过负荷脱扣器的整定电流。
Im是瞬时(热磁)脱扣器整定电流。

这叫没短路保护功能?不跳闸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