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端电压突然增加5V左右?

楼主(2013-11-22):
问题描述:采用进口的电源给电机供电,此电源能显示电流,电压,和相关的报警信息。在程序运行的时候,设备会前后移动到相应的位置停止(堵转)并且电机换向。电机正常运行的时候,电源显示正常,当走到相应位置(堵转换向)的时候电源会突然增加5V左右。之后就有恢复正常。每次换向都会有电压升高,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原因:

1、电源容量偏小。

2、电机从运行切换到停止时,电流变化太大。

不知道你的电机是不是调速的,如果是调速的,那就还要看看调速机构,低速运转时的电流是否符合规范。如果不符合,就需要找出原因。

网友B:
电机在制动时处于发电状态,这下你应该知道电压升高的原因了吧(制动电阻就是泄放这些能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在制动时处于发电状态,这下你应该知道电压升高的原因...

 小熊大师说的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