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 何对精智面板进行触摸校准?

楼主(2013-11-22):
如 何对精智面板(Comfort panel) 进行触摸校准?

由于触摸偏差造成触摸动作不执行或者触摸屏刚刚做 完 OS 更新,此时为了避免由触摸偏差导致的操作失误,需要对触摸屏进行校准设置。

硬件设备:精智面板系列触 摸屏都可以根据此文档进行校准操作。校准步骤:

注释:下面配图中小手上的数字代 表的是校准过程中的操作顺序,本文档以 TP 900 Comfort为例。

    1、TP 900 Comfort 上电后点击“Control Panel”打开 TP 900 Comfort 的控制面板。如图 01。

图 01.

    2、 双击“OP”按钮,打开“OP  Properties”对话框。如图 02。

图 02.

    3-4、切换至“Touch”选项卡,点击“Recalibrate”按钮,打开校准画面。如图 03。

图 03.

    5-9、首先使用触摸笔或者手指按住屏幕画面中数字 5 位置的十字图标中心直至校准十字出现在下一个位置, 然后十字图标会依次出现在屏幕画面中 6-9 的位置,按照出现顺序依次按住十 字图标中心直至出现在下一个位置。如图 04。

图 04.

    10、 触摸完各个位置上的十字图标后,将出现以下对话框。必须在 30 秒内单击屏幕任意处,进行校准设置保存。 如图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