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厂区可以用两台250KV的变压器同时供电吗

楼主(2013-11-22):
一个厂区可以用两台250KV的变压器同时供电吗?(也就是同一个母排,变压器型号容量完全相同),请经验丰富的师傅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我的经验不是很丰富????

网友B:
当然可以  变压器并联!!!!

网友C:
一台不够用就2台并列呗,再不够3台并列呗,没什么不行,只要符合并列运行的三个条件:变 比、阻抗电压、容量比。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大家辛苦了!

网友D:
250KVA吧!我以前单位两台2000一台1000并联运行的!李老回复可能不完善应是:变比,阻抗电压,连接组别相同即相位差,容量比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