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进来看看这个电路图原理,谢谢

楼主(2013-11-22):
淘宝描述是这样的——PHOENIX CONTACT ART.NR 1435001  插头连接线

电路图上一个是接地,还有2根BK1 BK2是什么线

电路图上有一个是发光二极管,下面那个是什么二极管,这个电路能实现一个什么功能?

这个东西我单位是和一个电磁阀那样的东西来检测可能是液位可能是温度的。求告诉我这个电路图的原理??

楼主:
这个是电路图。。。。

网友A:
    这个是 电磁阀的 三苡的 连接线,上面是 发光的二极管,下面是一个稳压二极管

这个控制插头线,这根线是 DC 电源,线分正负极的,接反了灯会不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 电磁阀的 三苡的 连接线,上面是 发光...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 电磁阀的 三苡的 连接线,上面是 发...

的确如此,这叫保护。

网友D:
这个图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输入AC或DC电源都没问题,即使是输入的是AC电源经过二极管后同样会整流成直流电,也就是说线圈是直流线圈。当电源接通的同时发光二极管点亮

网友E(2014-08-18):
电磁阀上的接线插头  里面有个通电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