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MODBUS通信

楼主(2013-11-22):
请教下关于S7200做从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主站,用232转485转化器转换为485通信,接s7200的port0口的3和8孔,一直出现通信超时,但用西门子的下载电缆就没问题,求教。谢谢。

网友A:
   那是你买的  232转485转化器转换为485通信 的这根线不太好,可能信号转换有问题

楼主:
弄好了,西门子的接线与日系的PLC接线不一样,转换器的485A接西门子的485B,...;这样就行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