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报错

楼主(2013-11-22):
各位大侠,有一个问题请教,我用的FPsigma的PLC,有一次PLC报错,上载程序发现有两句话都变成了感叹号,怀疑是强信号改变了程序,在删除相应语句后,至今没有问题。但另外一个地方的设备是程序最后自动增加了一句调用子程序的语句导致PLC报错,请问大侠们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附图是截屏图片,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没用用过这类程序,是不是你的电脑的程序可能与在线 PLC 程序不一致发搞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用过这类程序,是不是你的电脑的程序可能与...

应该不是,是PLC报错后,上载PLC程序后监控的

网友B:
这个问题有两种可能,1:你用的软件和上载上来的人的软件不一样,松下的软件有两种:win gr和win pro。2:你在编辑程序的时候有些内容不规范,在编译的时候通过,但是软件会将其自动转化成上图的样子。

 一般第一种的概率会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