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与海泰克通讯异常

楼主(2013-11-22):
pws6600s-p与cp1L-L20无法连接,制作了通讯线:2-3,3-3,plc9-pws5,plc4,5短接,触屏显示通讯异常,请教高手帮助,

plc设置:9600,2,e,hostlink,pws设置也相同,是否和控制区和状态区有关系,如有电话可以留一个,必重谢。

网友A:
RS232通讯方式中TXD与RXD、GND要接正确,PLC型号好像应该选CJ的,你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232通讯方式中TXD与RXD、GND要接正确,P...

 好的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