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wincc动态画面

楼主(2013-11-22):
 在wincc图形编辑器中添加一个圆,如何以圆的中心为圆心旋转。谢谢大家啦

      要是能有程序,就更好啦

网友A:
     这个还真是没有做过,一般是做图片移动或是模拟量的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是没有做过,一般是做图片移动或是模...

  图片移动是啥意思啊,没弄过啊

网友B:
你可以把圆分颜色,然后进行把另一个的颜色顺序旋转一个角度,如此进行多个图片的切换就形成动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圆分颜色,然后进行把另一个的颜色顺序旋转一个角...

   不好意思,我还是没太懂。

网友C:
学习中  来挣个积分  想下东西 就是没积分啊

网友D:
可以用GIF控件,把动画用GIF编辑器做好,控制GIF动画的显示属性做;

也可以用脚本,用变量控制被控对象旋转,好像有旋转属性的,忘了,或者控制坐标;

还可以围绕该圆心做360/n个对象均分,利用n的改变,控制对象的顺序显示属性,达到旋转的样子,n最好大于等于3。

网友E(2019-04-08):
不知道怎么搞,小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