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控制变频器,源型?漏型?

楼主(2013-11-22):
变频器原来采用PLC内部的继电器控制,因PLC触点时常失灵,现拟用欧姆龙晶体管型PLC控制,但不知用哪一种型号,是源型?还是漏型?

敬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说白了就是:

源型是不用外加电源端口可以输出电流的;

漏型是得需外加电源端口往里吸收电流的。

两者都可以用

也可参考这个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200405/43719_1.shtml

网友A:
用西门子PLC为例说说源型或漏型输入区别

漏型逻辑:当信号输入端子流出电流时,信号变为ON,为漏型逻辑;
源型逻辑:当信号输入端子流入电流时,信号变为ON,为源型逻辑。
以上概念可能不大好理解,可以这样简单地判断(只以正电源为例):
当信号端子发出“ON”信号时,如果此时其电压为低电平(0V),则为漏型逻辑;
当信号端子发出“ON”信号时,如果此时其电压为高电平(PLC、变频器等一般为24V),则为源型逻辑。

再举另一种说法:
源型输入就是高电平有效,意思是电流从输入点流入,漏型输入是低电平有效,意思是电流从输入点流出。
从接线的角度上来讲,源型输入需要把公共端(1M和2M)接成M(就是24V的—),这样电流就通过L+(就是24+)进入传感器,再进入PLC的Ix.x接线端子,再通过内部电路和公共端连接;漏型输入需要把公共端(1M和2M)接成L+(就是24V的+),这样电流就先通过公共端就从PLC的Ix.x接线端子流出,然后进入传感器,最后回到M(就是24V的—)。
当不同类型的自动化产品互相连接时,特别要注意其逻辑是否相同,举例来说,S7-224 DC/DC/DC的输入、输出均属于源型逻辑,当它与三菱FR-E500系列变频器连接时,要将变频器逻辑设置为源型逻辑;反之,当三菱系列PLC之AY40输出模块与FR-E500系列变频器连接时,要将变频器逻辑设置为漏型逻辑。

楼主:
下图是欧姆龙晶体管型PLC输出电路图,根据以往贴子介绍:

如果是源型输出,输出部分的com端都需要接电源正极;如果是漏型输出,输出部分的com端都需要接电源负极/

按本人理解应该用漏型,即PLC与变频器的COM端都是“—”。对吗?

请指教,谢谢!

网友B:
对于晶体管没有源型、漏型的说法,是从场效应管名词引进的。OMRON晶体管输出型的PLC,其漏型就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属电源通过负载向PLC灌电流;源型就是发射极输出型,集电极接到电源正极,发射极输出电流到负载。

从你图看应该选漏型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