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RS指令

楼主(2013-11-22):
RS指令的输出端是不是可有可无啊 如果有 是什么

网友A:
RS指令的输出端不是可有可无, RS:复位/置位指令,复位优先;SR:置位/复位指令,置位优先,输出端可以是PLC内部软元件,也可以是Q点,谢谢!

网友B:
  1、RS指令,如其R与S输入端是用不同的位变量触发,其输出端可有可无,见下图:

 M0.0的状态取决I0.0与I0.1,如I0.0=1,而I0.1=0时,则M0.0=1;如I0.0=0,而I0.1=1时,则M0.0=0。即:用M0.0即可代表RS触发器的状态,如无需再用其输出端接一变量来表示。

 2、如RS触发器其R与S输入端是用同一个位变量(I0.0)触发,其功能是使RS触发器构成双稳态输出,则必须将RS的输出端接一变量(M1.0),并用该变量的常开与常闭触点串接其输入端,才可是使双稳态可靠动作,见下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RS指令,如其R与S输入端是用不同的位变量触...

没看懂

网友D(2018-04-29):
S置1,R置0,,也可以说:S有效输出1,,R有效输出0

网友D:
图中,理论将人搞晕,R端,S端很少一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