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r指令

楼主(2013-11-22):
请高手们帮我详细解释下这个程序的意思 谢谢

网友A:
  这个程序是想利用SR触发器指令构成一个具有类似电子电路的双稳态电路的功能:即I1.2每输入一个正脉冲信号,就会使Q0.0的状态反转(由0变1.或有1变0)。但此程序组成的双稳态的动作不可靠,正确的编程应为这样,见下图:

  SR触发器改为其它位变量(M0.0),而SR触发器的输出线圈是Q0.0.

网友B:
当Q0.0不通(初始状态),按下I1.2,接通Q0.0,再次按下Q0.0熄灭

一个按钮控制起停二种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是想利用SR触发器指令构成一个具有类似电...

请问动SR设为Q0.0,动作为何不可靠?

我觉得,LZ的程序没问题

网友D:
置位优先111111111

网友A:
回3楼:这是我常用的线路。如果不用Q0.0的触点,改用SR触发器(M0.0),该线路就不会正常工作,其原因,就是时间争态问题,这对没搞过电路设计的人是常常想不到的,从表面上看,Q0.0与M0.0都表示SR触发器输出状态,但从时间上Q0.0的状态改变却滞后M0.0一个扫描周期,从而确保该线路动作稳定可靠。详细说明请见“用S7-200编程的三个实例的解析”一文(网址:http://bbs.gongkong.com/d/201008/343504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