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环PI控制,如何确定采样频率和PWM波频率?

楼主(2013-11-22):
请教各位大侠,直流电机电流环PI控制,如何确定采样频率和PWM波频率?

我的PWM波为3.2K,用20K左右的AD采样,如后和电流指令闭环。

但是当指令为0时,电机上有1A左右的交流。请问如何消除掉交流信号?

楼主:
请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怎么有的地方还看不明白呢

楼主:
哪里不明白?请指出来,我写的不够详细

楼主:
我的PWM波为3.2K,用20K左右的AD采样,将采样得到的方波信号滤波成三角波,然后和电流指令闭环。

但是当指令为0时,电机上有1A左右的交流。请问如何消除掉交流信号?

楼主:
补充一点,我用的PI参数是模拟电路电流闭环的参数,采用数字方式实现时,PI参数是否应该进行修改?应该怎样修改?

网友B:
采样频率越高(采样周期越短),控制精度越好。如果是PWM的话,那么你的采样周期至少要大于最大的PWM周期吧。

剩下的事情,自己平衡吧

楼主:
电流环的PI参数是由连续的模拟PI参数用双线性不变法离散化得来的,是否应该进行优化?怎样优化?

楼主:
请大家都指点一下吧!谢谢拉

网友C:
你的AD采样有 直流偏置电流。 要补偿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