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尼变频器面板是否可以互换

楼主(2013-11-22):
我单位有几台科尼变频行车,其中有两台大车变频器以坏但面板完好,另一台面板以不显数值,它们的型号是D2T011FP50,它们的面板能互换吗

网友A:
没有使用过,但根据经验,由于升级的原因,很多老型号的面板不支持新变频器的所以功能调试,建议联系一下供应商。

网友B:
我们做过很多行车的变频改造,很有这方面的经验  可以QQ聊 124595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