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VP外部接线?

楼主(2013-11-22):
DVP 12SA2  UP ZP 接入24V电后

整机还需要接DC24V 电吗?

网友A:
需要。电源是电源,输出是输出,内部是隔离的。

楼主:
受教了,多谢。

再多问一个问题“输入端S/S与输出端C0怎么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受教了,多谢。再多问一个问题“输入端S/S与输出端C0...

公共点的接法取决于你的外部电路,电流流向可以自己定的,另外说明书里接线章节由详细说明,包括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受教了,多谢。再多问一个...

 有些不懂?

能否詳細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