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编码器的导线可以多长

楼主(2013-11-23):
我现在使用的并行输出绝对值编码器连接导线有的已经做到了15米,不知道其距离最远可以连到多少米长。

增量式的编码器连接线我做到了25米长,感觉信号还可以,没有发现衰减。

网友A:
对于TTL的带有对称负信号输出的编码器,信号传输距离可达150米。

对于HTL的带有对称负信号输出的编码器,信号传输距离可达300米

二 线驱动(TTL/RS422)  线驱动:

对称的正负信号输出,抗干扰能力强,最大传输距离1000m.

传输介质:双绞线

高频特性:佳

在旋转编码器乃至现今工业控制系统作为电气连接接口使用非常普遍。

 推挽输出(Push-Pull):

组合了PNP和NPN两种输出,对称的正负信号输出,可以方便地驳接单端接收,抗干扰能力强,(差分接收);最大传输距离10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TTL的带有对称负信号输出的编码器,信号传输距离可...

如果只是A,B,Z三个信号线的普通编码器传输距离会多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