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13-11-23):
变频器上面拆下来的。 上面有B  E  C   难道是三极管

网友A:
变频器里面的是东芝的功率模块

网友B:
请问老哥 什么是功率模块

网友A:
也叫逆变模块,其作用是将输入模块的直流电压通过其内部的IGBT的开关作用转变成驱动电机的三相交流电源。变频器运转频率的高低完全由功率模块所输出的工作电压的高低来控制,功率模块输出的电压越高,变频器运转频率及输出功率越大。反之变频器运转频率及输出功率越低。

网友C:
这种模块我们也有用。。。一般我们都是维护现场的,变频器内部的东西都不怎么弄。。。。

网友D:
我本来想回,“这是个狗头”来着。

楼主: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IGBT 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