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转子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3-11-23):
2台5.5KW的电机,其中一台电机轴承损坏,机修工将另一台线圈烧坏的电机转子拆下来,安装到先前轴承损坏的电机上,请问电机可以正常运转吗??

注:两台电机不是同一厂家生产的

网友A:
加工好的电机时可以的,只是你自己装,估计额定转速等参数会有较大变化。

楼主:
估计不行,不同的电机定子外径会一样吗

网友B:
同一型号,同一品牌应该可以。

网友C:
电机执行标准一样,机械尺寸一样,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