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可以测水深的传感器,不是那种测水位的

楼主(2013-11-23):
   有没有一种可以测水的深度,也就是水面到水底高度的传感器,不是那种超声波测水位的,想用激光试下,感觉水有折射不靠谱啊,没有积分了,不是小气啊

网友A:
激光不好吧,入水有折射,水底漫反射反射回来出水面还有折射。

网友B:
用超声波吧,类似声纳的原理。

楼主:
  超声波对水面已经产生反射了,测水位还可以,测水深不行

网友C:
潜艇上面有测水深的仪器吧?把水压转化水深?

网友D:
水深传感器有的是,就是超声波的,耳朵凑上去可以听到“嗒嗒嗒嗒”的声音。。我们判断测深仪好坏,都是先听一听。

网友E:
    激光不好吧,入水有折射,水底漫反射反射回来出水面还有折射

网友F:
直接用一个带压力传感器做检测头的显示仪表即可,很简单,超级简单

网友G:
直接侧压力,然后乘以深度系数不就得出水深了。。。

当然了,如果是在外星球使用的话,地球的水深系数会不适用。另外,如果你要求测量精度在毫米以下,那么也不大适用。高精度的,用光学方法会比较好。至于折射的问题,加系数修正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侧压力,然后乘以深度系数不就得出水深了。。。当然了...

问题是水深的变化不是随水位变化,而是水底的沙面会发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深传感器有的是,就是超声波的,耳朵凑上去可以听到“嗒...

超声波测水位可以,水面到水底就不行了,咨询过很多厂家

网友H:
测水深鸟?。。。。。。

1、岸上测,可以使唤投入式液位计 。。。

2、船上测,可以使唤投入式动态船用液位计  。。。。。。

。。。。。。。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湖北老四  直接侧压力,然后乘以深度系...

楼主是要搞海底测绘么??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可以考虑综合测量法。就是采用两种以上的方式来进行深度测量。

首先利用压力测量装置,在某个水深建立一个参考点。这个参考点的水深是可变的,但变化会通过水压体现出来,因此它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点。

然后在参考点等深处设置一个光学(或者其他电磁波测距)测量装置,测量从参考点到实际水底的深度。因为光线在同一介质中的折射率几乎可以看作是一样的,即便因为介质的比重会产生微小差异,但比起不同介质产生的随机误差要小得多,因此,这种测量手段是可行的。如果必须获得非常精确的测量结果,那么需要根据介质的比重建立一个折射修正系数模型,然后在光学测量结果上叠加这个修正系数,就可以得出更加精确的结果。

最后,压力装置测量的深度(参考点深度)+光学测量深度=实际水深。

相比大功率声纳装置而言,这个东西应该不难做,经济性会好得多,测量误差也会在可以控制和接受的范围之内。如果你还是对这个测量精度不满意,那么可以将参考点设定为一个相对固定的点,之前的参考点定深是以海面为依据定深,如果你以海底为依据定深的话,然后采集压力水深值。。。也就是说,利用工控手段,确保参考点装置距离海底的距离适中保持一个固定值。这样,光学测量结果就是一个常量,而压力测量结果成为一个变量,两者相加会得出一个比较精确的水深值。

网友H:
3、还有种携式鼓泡水位计,,,

   也就是将根带沉头的气管,扔到水底,气管另一头,接到校验泵的输出口上,,

   噗噗噗,校验泵打点气放放P

   当水面能看到冒泡响P时,停止打气

   此时接在校验泵上的液位计,显示值就是水位深度

4、对于密度不明的料液,,,上述招法,变变招就把密度、液位联测咧

5、老哥这会要干活,,,晚上来贴图

网友D:
海底测绘叫“旁扫”,也是声纳。不过是形成扇面扫描,计算机自动记录数据,合成图像。。

   海洋测量仪器多了,有测浅层地质状况的chirp。测深层的pose。测涌浪的。测盐度的。测潮汐的。。等等

网友I:
电容式水位仪,不过缺点是水位测量范围过窄。压力式也可以,缺点是水的密度要计算。还有就是称重式,同样,密度也要计算。

超声波的还没用过

网友J:
投入式液位计完全解决问题,线缆连接的,线长点,扔到水底,沙子降它也跟着降了,压力也就变了

网友K(2013-12-26):
咨询一下游艇的生产厂家,应该能找到答案,有一次我在游艇上我看到了水深显示屏,直接显示水深,随着游艇前行深度变化实时显示出来了,当时在水深最大超过200多米。

在工厂设备中从未看到,可能因为我们用得不是槽子就是罐子,用不同的传感器通过换算很容易精确显示。

网友L:
引用 楼主:
超声波对水面已经产生反射了,测水位还可以,测水深不行

网友M(2014-02-11):
有专门的水深测量仪呢,楼主去百度一下吧。

网友N:
除了压力和声波反射 还有什么方法呢 楼主提示下

网友O(2014-05-19):
压力传感器~~~~~~~~~

网友P:
音叉液位计  或者磁翻板液位计  或者投入式液位计

网友P:
回复内容:那个很贵的  船上都有测水深的 一个仪表还要配个大探头

引用 网友K:
咨询一下游艇的生产厂家,应该能找到答案,有一次我在游艇...

网友Q(2014-07-26):
用压力传感器通过程序转换可以算出水深。

网友R:
压力biansongqi变送器

网友S(2014-09-08):
E+H的压力传感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不过要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