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工程!牛人DIY家用太阳能发电站

楼主(2013-11-23):
【导读】一直对太阳能发电很感兴趣,通过上网以及各种渠道学习,研究可行性,计算相关参数;最后在家人的支持下,终于开工了。考虑到台风的威力;跟制作太阳能板支架的师傅强调要用好的材料,可以抵御12级台风的级别才行。

楼主:
整体图,一共是18块200W的单晶硅太阳能电池板,每个板子可以独立拆卸,方便以后维护-

楼主:
安装之前需要先试好每块板子的螺丝位是否正确,螺丝也是不锈钢的,一劳永逸,不用考虑生锈问题。

楼主:
做好的支架整体图,待会需要四个人才可以抬起来,非常重

楼主:
不锈钢支柱底座,也是不锈钢的,开孔非常困难,一共六条支柱。

楼主:
这个是机柜,一共三层,最上面一层放置逆变主机和太阳能控制器,断路器等开关设备,第二、三层是电池位置,可以放置8个12V 200AH电池-

楼主:
12V 200AH太阳能专用深循环电池,非常重,搬到6楼,手都快断了

楼主:
预留好开孔位,需要考虑仪表,布线,开关按钮,风扇等

楼主:
完工效果图-

楼主:
机柜上有输出交流电压,输出交流电流,蓄电池电压,机柜温度,以及对应的按钮,风扇开关,室外LED光管开关等,还有两个预留开关。-

楼主:
18块太阳能电池板分为两组,一组2串4并,另外一组2串5并,分别接60A太阳能控制器;以下这个是自己DIY的汇接箱,可以实时直观的看到目前太阳能发电情况,红色的是电压,蓝色的是电流,红色电压在带负载的情况下可以达到55左右,空载的时候最高可以达到90左右(11月日照)蓝色电流最高的一组可以达到23A左右(10块板子)-

楼主:
机柜内部情况,黑色的是6000W逆变主机(直流主供型,可以充分利用太阳能发电,蓄电池没有电的情况下会直接切换到市电,待蓄电池充满又自动切换回逆变供电,切换时候不会有任何感觉,无缝切换),蓝色那个是双电源自动切换开关,如果关闭逆变主机则会自动切换到市电,这个切换是有时延的,大概1秒左右,断电有感觉。其它的就是断路器和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A:
投入不小啊,自己发的用不完卖给当地的供电公司并网发电赚钱才是正道。

楼主:
2个60A的太阳能控制器,具有很详尽的实时数据查看功能,可以了解当前电池电量,温度,充电电流,电池电压,发电安时数,用电安时数非常好用。有个8A的开关电源,主要用来提供仪表,机箱风扇,室外LED光管12V直流供电用。几个两相和三相插座是测试用。

楼主:
每一层都有一个散热风扇,目前温度可以控制在30度以内-

楼主:
双电源切换开关

楼主:
全景图,中间太阳能电池板之间的接缝考虑到漏水问题,使用了铝箔纤维胶布,可以防晒,防水,而且不容易撕烂,粘性很强。-

楼主:
最下面有水槽,雨天接水可以用来浇菜淋花-

楼主:
整体结构,比较牢固,应该可以抗击台风。-

楼主:
每块板子都使用MC4专用接口相连,维护便易,走线使用铁线槽较为耐用,线槽下有四条防水LED光管,晚上非常亮。-

楼主:
让师傅做了一个梯子,方便攀爬维护-

楼主:
抛砖引玉的两块小板子,太阳应急灯用,很方便,用它做过太阳能仰角测试-

楼主:
附设计图纸以及部分资料(注意广州的太阳能电池最佳角度为16.13度,惠州纬度差不多,我最后定为18.81度)
最佳倾斜角一般和当地的纬度有关,根据具体的情况其增减有所不同,以下可做参考:
城市      纬度θ(°)   最佳倾角(°)
哈尔滨     45.68               θ+3
长春       43.9                θ+1
沈阳       41.77               θ+1
北京       39.8                θ+4
天津       39.1                θ+5
南京       32.0                θ+5
太原       37.78               θ+5
郑州       34.72               θ+7
西宁       36.75               θ+1
兰州       36.05               θ+8
银川       38.48               θ+2
西安       34.3                θ+14
上海       31.17               θ+3
长沙       28.2                θ+6
广州       23.13               θ-7
海口       20.03               θ+12
南宁       22.82               θ+5
成都       30.67               θ+2
贵阳       26.58               θ+8
昆明       25.02               θ-8
拉萨       29.7                θ-8
合肥       31.85               θ+9
杭州       30.23               θ+3
南昌       28.67               θ+2
福州       26.08               θ+4
济南       36.68               θ+6
 一般情况也有直接取其纬度,或直接加5,加10-

楼主:
最后总结:
一共使用18块200W单晶硅太阳电池板3600W系统,4个12V200AH电池串联成48V,逆变器是48V 6000W的,可以支撑3台2匹空调同时使用,两层楼所有生活用电、以及网络、监控、楼道灯都使用此逆变器供电,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要。需要注意的是逆变器可以调节充电电流如果不想使用市电供电可以将此电流调节为零,那么就可以更加充分利用太阳能发电。4个电池可以满足一整晚用电,到第二天7、8点太阳升起又继续使用太阳能供电,蓄电。不用自己花一分钱电费。4个电池还是少了点,考虑到放电过快(两组电池与一组相比电压稳定许多)和对大功率电器的支撑,现在已经增加到8个电池一共是200 * 8 = 1600AH(因为逆变器有电池的保护机制,最多可以使用70%,折算起来大概可以使用到11.2度电),这样可以在没有阳光的情况下使用1天左右(各个家庭用电情况不同,可以根据自己家庭用电情况增减)。现在用了几天4个电池的话最多发电一天是11度多,因为没有更多电池充电,也用不了这么多电(8个电池还在测试中)。整套太阳能发电系统花去近5万元,不锈钢支架和机柜布线就花去了16000,还有就是电池太贵。自己做了很多前期学习研究才下手,总的来说还是对太阳能很满意,希望以后电池技术能有突破,可以存电更多,更耐用。相信以后太阳能一定会更加普及。-

网友B:
这个方案不错,值得推广,但不锈钢可以改成铝塑材料。成本会下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不错,值得推广,但不锈钢可以改成铝塑材料。成本...

网友D:
华渡很强大呀,佩服!

网友E:
太阳能电池成本较高,非常佩服楼主。

网友F:
精品发骚!

钱烧得慌!

鉴定完毕

网友G:
牛人啊,厉害,DIY功底深厚啊。

网友H:
5万的成本也不算低了,但如果用个三五十年也可以考虑,就是不知道维护费用高不高,电池的寿命如何?

网友I:
引用 楼主:
完工效果图-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牛人啊,厉害,DIY功底深厚啊。

网友K:
电池是个消耗品,每隔2-5年的更换一批,如果改用钒电池,效果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