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路大神CP1L与岛电温控表通讯

楼主(2013-11-23):
使用MODBUS RTU与温控表通讯 PLC设置以及程序中遇到的问题,最终目的为写入温度及读取温度,使用CP1W-CIF11模块,两个温控表,一个触摸屏,求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A:
如果使用modbus rtu 就不能用txd rxd指令

你应该将相应的代码 譬如说 01 03 0100 0001 依次放入固定的地址区,启用 a641.01 发送代码 ,校验码会自动加上的

具体最好看编程手册。我做过 明白后很简单。

网友B(2014-01-06):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modbus rtu 就不能用txd rxd指...

网友C(2017-11-26):
如果使用modbus rtu 就不能用txd rxd指...

网友D(2018-01-02):
感谢楼主大力分享,学习学习下

网友E(2019-01-28):
MODBUS RTU 通讯有固定的通讯指令和通讯格式,建议查阅OMRON 编程手册,不要用自由口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