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控制加热

楼主(2013-11-23):
单位新建一个加热炉,通过可控硅控制加热器。加热可以设定。我发现这东西加热时,用电笔测量可控硅的阴极 灯一闪一闪的,用万用表测量电压也是变化的。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这个加热炉可能是调功型的可控硅控制电路。

  一般用可控硅控制加热器的输出功率通常有2中方式:1、调压;2、调功。

   调压方式:即通过改变可控硅的导通角,来改变输出电压波形,使输出电压变化,进而改变加热器的输出功率。

   调功方式:既是根据控制输出电压大小,由控制电路使输出电压某些周期不导电来降低输出电压。如:电源电压220V,要求输出给加热器的电压降为180V,此时可控硅将在控制电路控制下,每11个电周期,只导通9个。有2个周期处于截止无输出电压状态,这样输出给加热器的电压就变为180V(220÷11×9).当输出电压变低时,不导通的周期增多,使电流频率变低,就造成你说的现象。

网友B:
对: wyb2866255---王者之师    你这个加热炉可能是调功型的可控硅控制电路。  一般... 内容的     大神啊 ,膜拜。。。。。。学习了

网友C:
学习了,分析的真是爱透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分析的真是爱透彻了!!

网友E:
“用电笔测量可控硅的阴极 灯一闪一闪的,用万用表测量电压也是变化的。这是怎么回事。”

1、如果是通过改变可控硅的导通角,来改变输出电压波形,使输出电压变化,用电笔测量可控硅的阴极 ,灯不会一闪一闪的;

2、如果是双向可控硅,控制交流电占空比(导通周数/非导通周数之比),用电笔测量可控硅的阴极, 灯会一闪一闪的;

3、上述1时,电压波动的周期为0.02秒或0.01秒,由于视角暂留,你是看不到一闪一闪的,就好像看日光灯、电影一样,你不感觉到一闪一闪的;

4、上述2时,举例说“导通周数/(导通周数+非导通周数)之比”是50%,连续导通10个周期,截止10个周期,这时平均电压波动的周期就是0.4秒,电笔测量可控硅的阴极0.2秒亮,0.2秒暗,这样眼睛就可以看到一闪一闪的;

网友E:
5、关于视角暂留,是神经系统的感觉滞后消失的情况;

6、放电影时,是一帧一帧放的,我们看到的画面是连续动作的,原因就是前一帧的视觉没有消失,与后一帧的画面的感觉连起来了!

7、电影、电视都是一帧一帧放的,频率为50HZ,电视画面有时还会有闪烁,现在改帧频100HZ了!

8、当你在日光灯下,看一个快速运动的铅笔杆时,你会感觉到,快速运动的铅笔杆是闪动的,这是因为铅笔杆前一帧和后一帧画面在两个相距较远的位置上!

网友F:
调周波类型的可控硅控制器(相对控制导通角度的可控硅控制器产生谐波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5、关于视角暂留,是神经系统的感觉滞后消失的情况;6、...

这个答案好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