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排水设计水封、地漏、噪音探析

楼主(2013-11-23):
      随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事业的展开,人们对居住环境及条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建筑给排水设施虽然只是建筑的附属设施,但其设计和安装的质量会对用户的日常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排水设计,像噪音问题、有害气体从排水管进入室内、排水不畅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些问题轻则影响居民生活,重则会引起疾病传播,甚至经常有住户因此而进行投诉,导致民事纠纷。下面笔者简要就一些建筑排水设计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及建议。

     一、排水系统水封的设置

     水封可防止管内气体进入室内,但应合理设置水封的高度,其高度与管内气压变化、水量损失、水中杂质的含量等有关,不得太小或太大,太小会使管内气体克服水封压力进入室内,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太大会使污水中固体杂质沉积在存水弯底部,规范规定水封高度宜控制在50~100mm。近年来有很多住户反映下水道臭气进入室内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厨房、卫生间地漏自带水封高度太小,导致蒸发而干涸或气压波动使水封作用失效。对于这个问题,如果采用的是自带水封的地漏,须确保其水封高度大于50mm,或采用直通式地漏加设存水弯。二是洗脸盆的水封高度达不到规范要求,由于我国当前很多住宅开发商只提供毛坯房,由住户自行完成二次装修,所以卫生洁具的安装通常属于甩项工程,而洗脸盆的存水弯是安装在楼面上,在二次装修的范围之内,安装时将D32mm不锈钢存水弯或不锈钢波纹管弯成存水弯,插入预留的接口,并用玻璃胶或塑料袋填充缝隙,往往存在缝隙填充不严的现象,并且存水弯的水封高度可能达不到要求,从而导致下水道内有害气体进入室内。对于这类情况,笔者建议洗脸盆的存水弯安装由主体施工单位来完成,以保证施工质量,提高住户满意率,设计人员可在设计说明中加以强调,以确保实施。

     二、地漏管道设计

      当前建筑给排水的设计中采用圆形钟罩式地漏较多,尽管全国通用给水排水标准图集上对存水部分高度都作了规定,但还是存在存水量小、水封易蒸发破坏的问题,导致污染气体进入室内。为此建议可在设计中选择新型的自动密封式地漏,或加大钟罩式地漏的水封高度,并开旁通管与卫生器具排水管连通,以确保地漏经常有水。

     对于地漏的设置问题,除厕所、盥洗室、卫生间外,对于其它一些不经常排水的房间,若设置地漏,其水封因蒸发又得不到补充而干涸,便会造成气体污染。尤其是厨房应不应该设置地漏的问题,工程上还有一些争议,笔者认为,目前家具装修档次越来越高,现在厨房地板很少用水来冲洗,所以认为没必要再厨房设地漏,但厨房洗涤池须采用带溢流孔的洗涤池,以防因忘关洗涤池水龙头而导致厨房“水灾”。

     三、室内排水管设计

     通常含有粪便污水的排水管最小管径为DN100,而带污水池、小便器等的排出管最小管径为DN32-50,笔者认为这种规定不适用地面下排水,而不适用于楼面排水。因为DN32-50的管径较小,容易堵塞,不易疏通,在楼面上排水管系统还可用楼面下管道清扫口,但如果地面下的排水管堵塞,则需扒开地面才能进行清通和维修。所以笔者建议在地面以下敷设的排水管最小管径宜为DN75,这并不会占用使用空间,也不需要多增加很大投资,但却不易堵塞,方便使用和维修。此外,笔者还认为建筑中粪便污水的底层排出横管采用DN150的管径比DN100的更适合,并且这段横管长度不大,不会增大很多投资,却能有效地降低管道堵塞的可能性。

     四、排水通气管设计

笔者审查给排水专业图纸时,仔细对照本工程建筑专业图纸会发现一些工程隐患,如给排水专业施工图中的通气管透气帽高出屋面700mm,大于当地的最大积雪厚度,但该工程时采用了坡屋顶造型,在顶层平屋面之上,又增加了—个瓦楞铁材质的斜面,给排水设计中却按照平屋顶考虑通气管设置高度,使得排水透气管并未伸出屋面,而是设置在了斜面装饰内,一旦斜面装饰屋内与室内有孔洞连通时,便会有一些有害污浊气体从排水管道的排水透气管逸至室内,污染了室内空气质量。因此,在给排水设计中一定要充分考虑建筑设计中的屋面情况,保证排水透气管高出与室外直接接触的屋面一定的距离,以避免有害气体逸入室内。

     五、排水管道的噪音控制

      工程上用塑料管取代传统的排水铸铁管后,室内的排水噪音明显增大了,影响了住宅的舒适性。水流产生噪音主要是通过楼板、墙体传播的,所以在布置管道时应尽量避免管道靠近卧室的墙体。此外,还应合理控制排水管的水流流速,尤其是对于高度较大的建筑,可采用每隔5~6层设置乙字管消能的方法来控制流速,还可采用导流装置引导水留沿管壁旋流而下,在减小流速的同时,还能在管中心形成一中空柱,减小立管内的压力波动。大量工程实践证明,采用UPVC螺旋管可有效降低排水噪音。

      六、屋面雨水及阳台雨水排放

     屋面雨水立管内的压力分布是由负压到正压的一个变换过程,将阳台雨水地漏接到屋面雨水立管上部负压区,将通过地漏吸入大量的空气,影响雨水立管的水量;阳台雨水应设专用的立管由无水封地漏来收集,而不应接到屋面雨水立管上。将阳台雨水地漏接到屋面雨水立管下部正压区,则有返水倒灌的可能,在实际工程中发生的频率是很高的。屋面雨水与阳台雨水各自分开是必要的,不能因为在建筑立面上增多了几根雨水立管而将其合并。阳台雨水应排到室外雨水检查井中,而不应排到污水检查井中。有的工程为了解决住户将厨房洗涤盆移到服务阳台并将洗涤污水排到阳台地漏内的问题,将阳台雨水立管排到污水检查中,这种做法是不安全的。对于起居室及卧室的阳台是不存在有污水的排入,阳台雨水地漏是无水封的,即使采用有水封的地漏,水封由于长时间得不到补充,会逐渐蒸发掉,污水系统内的废气就会跑到起居室内,污染环境。

     总之,在建筑排水设计中一定要充分考虑对住户生活环境质量的影响,仔细研究当前住宅建筑排水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对排水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运用,结合规范但不拘泥于规范,结合建筑的具体情况,认真做好每个细节的设计,提高建筑排水设计质量,为住户提供优质的生活环境。

网友A:
学习一下,能用于防灾、减灾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