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闭环控制

楼主(2013-11-23):
   公司接了一电气控制程序

  1 负载在垂直方向位移,分四段位移,行程150MM,5分钟回一次原点。负载约6KG

  2要求控制精度在正负2微米 速度可调,最快5CM /  秒

本人没做过这么高精度的控制,想用PLC+触摸屏+伺服+滚珠丝杠+光栅尺

   本人的想法是把光栅尺的信号接入PLC, 伺服用增量式编码器的,

   向别人请教时,别人电话里给出伺服要用绝对值编码器的,做伺服闭环,即把光栅尺的位置信号接入伺服,形成位置闭环,而不是接入PLC,本人想不通这是怎么样的方案,还请高手们帮忙解释一下

    是不是要用到一种伺服I/O口还能接收类似编码器信号的

网友A:
“做伺服闭环,即把光栅尺的位置信号接入伺服,形成位置闭环,而不是接入PLC,本人想不通这是怎么样的方案,”

1、伺服的功能方框图可以表示成

“PLC+调速电机+编码器”;

2、显然“PLC+伺服”,PLC功能重复!

3、一般伺服都有“位置信号接入”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伺服闭环,即把光栅尺的位置信号接入伺服,形成位置闭...

负载的当前位置可以通过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读取到,也可以通光栅尺读取到,编码器,光栅尺的信号都接入伺服,伺服驱动器以哪个信号为准来认定伺服电机的位置呢,还有为什么一定要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编码器,光栅尺的信号都接入伺服,伺服驱动器以哪个信号为准来认定伺服电机的位置呢,...

1、“负载的当前位置通光栅尺读取时”,当然编码器的读取无效;

2、伺服一般不会同时读取有效,这个可以通过设定相关参数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为什么一定要绝对值编码器……

1、对于一个运动行程确定、不断重复或周期性变化的系统,可采用绝对值编码器;

2、采用绝对值编码器可以记住系统任何时候的位移及其位置变化,举例说“有电”或“掉电时”的位移!

3、绝对值编码器有利于化简系统累积误差的消除和差补!

楼主:
我们公司自己代理的伺服没有这种功能,不知道哪家伺服可以

接入光栅尺的信号到伺服驱动器,就相当于用光栅尺反馈的脉冲数取代了编码器反馈脉冲的功能,编码器这个时候也就没什么意义了,伺服不会报警编码器异常吗  或者此时的编码器也就让伺服不报编码器异常这一个功能了,这个编码器对伺服定位没有任何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