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机电传动的大题,麻烦一下大家啦,万分感谢!

楼主(2013-11-23):
同学要参加自考,叫我帮忙百度,填空题倒好找,在下文科生,也不懂这个。看见大题就懵了,所以在此恳请各位大神帮忙做一下这道PLC大题,多谢了!

网友A:
三菱的用软件直接转换。

网友B:
不会PLC软件玩这个玩意??

郁闷ing

网友C:
  楼主,你看看 软件操作手册就行,你这个程序是很简单的,不复杂,看看上手很快的

网友D:
不会PLC软件玩这个玩意??

网友E:
同学要考试,管你什么事?这几个题都做不来如何参加考试呢?

网友F:
第1题转换后的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