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电机有什么区别碰到的问题的!

楼主(2013-11-23):
今天用步进电机几个引出线,转动电机可以用四根引出线的两根可以点亮,24V的小灯的,是什么原理的啊?就指教的啊,如果我换成伺服电机也可以的啊,换成普通电机就不行的!把步进电机的四根线四根线并在一起的,电机的主轴就转不动的啊!正常情况下是转的动的啊,换成伺服电机也一样的的,这又是什么原理的啊!求指教的啊?

网友A:
如果定子有剩磁的话,发电现象是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定子有剩磁的话,发电现象是存在的

那么怎么把电机的几根出线并在一起怎么电机就转不动的啊,是不是制动的原因!如果是制动的话是什么原理的啦,求指教 !

网友A:
好吧,其实是这样的,你说的步进电机的几根线并在一起就转不动了,其实是因为形成了回路,你的转子肯定是永磁体,这样的话,就会有切割磁感线,产生电流,产生磁场,具体详见各种左右手定则,然后就转不动了

网友A:
异步电机就不会这样,因为异步电机的转子不是永磁体的,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步电机就不会这样,因为异步电机的转子不是永磁体的,不...

谢谢的啊!想不到这普通的电机还有这么多种类的!我们厂里面行车里控制上下的电机也不是普通电机的吧!不带刹车线圈,也能实现刹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异步电机就不会这样,因为异...

普通异步电机也能实现刹车,叫   直流制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

我们厂的行车上的电机没有刹车线圈的,普通电机能实现制动的好像都有刹车线圈的吧!我听他们说那是锥度电机,反正我也没拆下来看过的,是通过机械上实现制动的!听说它的转子不是园的,是有一定锥度的

网友A:
锥形电机吧???锥形电机停止运行时,可以靠机械结构制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锥形电机吧???锥形电机停止运行时,可以靠机械结构制动

呢,是的,你们也用这种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