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选什么规格的线

楼主(2013-11-23):
低压柜离宿舍350米,计划功率为10kw,用多少平方的线,有经验给详细说说,谢谢!

网友A:
10²的铜线肯定够了。

网友B:
3相4线或者5线铜电缆的话,准国标线材最低16平方毫米线径,电压降5.8%(已经包含阻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相4线或者5线铜电缆的话,准国标线材最低16平方毫米...

网友D:
6平方铜线就可以了

网友E:
220v还是380v,看样是220v,到宿舍能有什么,生活用电。16平方铜线可以了,10KW也有40A左右电流吗

网友F:
到宿舍应该是220v电压,选VV2*10就可以。